关于充电器输出电压检测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3-10-18):
单片机检测充电器输出电压。
项目概况:单片机通过热敏电阻检测环境温度,不同的温度范围,单片机输出不同的pwm来控制输出电压。比如低温时,输出电压高,高温时,输出电压低一些。所谓的带温度补偿的充电器。
输出端一般都有几十伏,通过分压电阻分压后输入到LM331电路,LM331输出的频率信号经过TLP521隔离后进入单片机信号捕捉脚。通过测试频率值来判断是否电池电压接近充电器输出电压。(刚接上电池时,输出电压会被电池拉低,当电池满时,就接近充电器空载电压了)电压到达后进入脉冲阶段充电。

现在的问题是:充电器空载时,分压电阻上的电压很稳定,近似一条直线。当接上负载仪(纯阻性负载)有电流时(15A),示波器测量分压电阻上有很多毛刺电压。示波器测量LM331频率输出端频率信号很多毛刺。如果用c8051f310  单片机直接从充电器取电,ad采样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才想到用光耦隔离来采样的。现在单片机独立电源供电。就是由于这个毛刺干扰,导致单片机判断负载电压不准确,请教论坛各位尊敬的网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网友A:
电源输出纹波多大。。。
毛刺频率是不是开关频率,采样的时候滤除一下

楼主:
加了104电容,加了470uF电解,还是那个样。

网友B:
充电器应该接可充电电池来调试

网友C:
只要接上电池后,充电器输出电压没有毛刺就可以。

网友D:
在端口上加电容,还可以程序里经过多次求平均值。

楼主:
谢谢大家,明天回公司继续试验。负载仪和电池接上看有什么不同。多次采用求平均肯定是需要的。我已经加上了

网友E:
这种情况下,只做个多次平均肯定不行的,抖动还是会很大,建议做个平均价一阶低通滤波,效果会很好,
不知你做的充电器是多少W的,我做过500w/20A的充电器,就是这么处理的,效果还不错!

楼主(2013-12-24):
想要结贴给分,为什么总是提示分数分配错误呢。只能选择无满意答案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