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STC单片机C语言默认类型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3-10-18):
unsigned char  testuChar;
unsigned long  testuLong;

testuChar = 7;
testuLong = testuChar*100000;  //7000000
testuLong = testuChar*10000;   //错误值
testuLong = (unsigned long)testuChar*10000;   //70000
testuLong = testuChar*1000;  //7000
testuLong = testuChar*100; //7000  错误值
testuLong = testuChar*10;  //7000  错误值

testuLong = testuChar;    //7

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testuLong = testuChar*10000;   //错误值

错误就对了

testuChar是8位类型,10000是16位类型,结果仍是16位类型,结果可能溢出了

网友B:
这个跟STC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只跟编译器有关。

testuLong = testuChar*100; //7000  错误值

KEIL会先拿两个unsigned char相乘(结果还是unsigned char,高字节丢弃),再送testuLong。

网友C:
看的有些模糊

网友D:
结果可能溢出了

网友E:
我试了一下,结果与楼主不一样,如下:

testuChar = 7;
testuLong = testuChar*10000;   //4464 错误值
testuLong = testuChar*(unsigned int)10000;   //4464 错误值
testuLong = testuChar*(unsigned long)10000;   //70000_对的

testuLong = testuChar*(unsigned char)100; //700_对的
testuLong = testuChar*(unsigned int)100; //700_对的
testuLong = testuChar*100; //700_对的

testuLong = testuChar*(unsigned char)10;  //70_对的
testuLong = testuChar*(unsigned int)10;  //70_对的
testuLong = testuChar*10;  //70_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