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串口输出乱码

楼主(2013-10-18):
我使用ARM的板子,用串口调试工具CM精装版V3.7.2通过串口输出一段字符,在一台电脑上可以输出而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只能输出第一个字符,剩下的字符全是乱码,而在输出第一个字符后加一个DELAY语句第二个字符也能输出但第三个字符以后的都是乱码 .两台电脑设置一样,程序也一样.求高人指教

网友A:
换一个助手看看

网友B:
是不是由于串口转换工具的问题导致的啊?

网友C:
估计是232电平转换芯片的问题,换一个232试试

网友D:
看一下你设置的232通讯速率是否匹配,是不是都是115200bps.

网友D:
另外还有停止位起始位,奇偶校验等的设置。建议用SecrueC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