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问一个环形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3-10-18):
今天跟同事争论一个电感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是在同样的绕组和磁芯材料、截面积条件下,应该是电感量和磁路长度成反比的。

但我翻了下手上的两本大学物理教材,居然都是正比。无法理解啊,求指导

l是磁路长度,A磁路截面积

R磁环半径,S磁路截面积

网友A:
这类问题经常会遇到,要分清是机制关系还是数学变换关系。没有十分数学头脑,不要纠缠

网友B:
我认为楼主是对的。
条件是绕组匝数相同,磁芯材料(导磁率)相同,磁芯截面积相同。

网友B:
赵修科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

实际绕制并测量电感,也不符合“与磁路长度成正比”。实际经验是:其它条件相同,磁路越长,电感越小。

网友C:
to LZ:

注意N=n l。

网友B:
楼主贴出的图,两个都是匝数N在变化,前一个说 N=ml ,后一个说“单位长度上的匝数为n”。楼主说的是:“N为常数”。

网友A:
IEC都出来了,看看谁更能纠缠

楼主:
懂了,书上是单位长度上的匝数,换成总匝数,l就在分母上去了

网友A(点评):
你懂俺不懂了,到底是正比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IEC都出来了,看看谁更能纠缠

反比啊,如果公式里的N指的是总的匝数,就是下面这个公式了,我1楼发的图里面的公式n是单位长度的匝数 n = N/l

顺便请教一下,公式用哪种单位的时候才需要乘以4派啊

楼主:
总结就是,在其它条件相同时

又细又长的磁芯,绕一圈得到的L少

又粗又短的磁芯,绕一圈得到的L多

网友C:
什么“正比”、“反比”都是有前提条件滴。

网友A:
关于单位你查一下咱不敢说
反比,这就是机制原理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