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51单片机外围usb控制器

楼主(2013-10-18):
使用的是8051F060,这款单片机本身不带USB控制器,所以需要外接一个USB控制器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usb控制芯片,

网友A:
换个带USB的单片机  C8051F系列有啊

网友B:
同意楼上。单独的USB控制芯片也有好多,楼主要什么样的

网友C:
silicon labs 有这样的芯片,请咨询你的C8051F代理商。
PS:C8051F也是 silicon labs的一个产品线。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选了8051f060,因为采样率需要达到1M,这时候可选的8051f都是不带USB的

网友D:
看见楼主已经选到,如果还想参考别的可以加我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