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win7旗舰版安装AD9时候出现情况

楼主:
亲们,win7旗舰版安装AD9时候出现以上情况

**时又出现以下情况

网友A(2013-10-19):
把patch放到安装目录下,或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

网友B:
你安装的时候右击安装文件,选择以管理员身份执行,再不行,你到用户设置里把UAC关掉,重启后安装,至于patch,是在安装完成后打的,2楼说的没问题,放到安装目录下就可以了。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了,丁丁的串口调试助手没法安装呢?

怎么回事了?

网友C: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顶一个   看看版主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大家一起解决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了,丁丁的串口调试助手没法安装呢?

怎么回事了? ...

串口调试助手网上一堆的,一般都是绿色软件,打开就能用,不用安装的,你可以找找其他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