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DC12-DC5

楼主(2013-10-18):
锂电池12V,购买一块DC12-DC5的电源模块,想做一板子,需要加电容吗,看很多AC-DC的需要加电容,半路出家的和尚,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问题最好详细一点  楼主   不是很了解你的思路

网友B:
一般对于电源的纹波系数要求比较高的话  还是需要加电容的  楼主

网友C:
电源输出端都有推荐电容,具体需结合实际应用来接,如果对纹波要求很小,可以适当加大电容,注意所加的电容不能超过最大容性负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