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那位大侠做过STC单片机USB控制打印机

楼主(2013-10-18):
我的硬件是STC89C58和CH375,通过总线方式进行通信,我的程序在读取配置描述符的时候返回回来的数据不对,请各位支招!!
while ( get_descr(1) != USB_INT_SUCCESS );
                len = rd_usb_data( buffer );
                Usb_dev_descr = (PUSB_DEV_DESCR)buffer;

           if ( len<18 || Usb_dev_descr->bDescriptorType!=1 )
                     return( UNKNOWN_USB_DEVICE );                                                                          /* 意外错误:描述符长度错误或者类型错误 */
           if ( Usb_dev_descr->bDeviceClass!=0 )
                   return( UNKNOWN_USB_DEVICE );

                         while ((status = set_addr(0x10)) != USB_INT_SUCCESS );

                         while ((status = get_descr(2)) != USB_INT_SUCCESS );
                                        len = rd_usb_data( buffer );        len 的值是0x14,不对就在这,应该大于25个字节
                                        displayLcd(buffer[0]);自己写的调试函数
                                        beep(10);自己写的调试函数

网友A:
找沁恒技术支持啊。

网友A:
沁恒技术支持响应很快,

楼主:
不错,他们反应很快,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返回的配置描述符太大,缓冲区溢出

网友B(2013-11-26):
深联华加密单片机  QFP44封装

网友C:
谁有stc 15w104sw单片机的资料?麻烦发一份给我咯?谢谢!

楼主(2014-01-02):
STC15W104  到stc官网问问

楼主:
这个问题我仔细说一下,希望对以后做这样的有所帮助,
问题的出现是在用CH375B的内置命令 get_descr(2))时不能正确的读到配置描述符,原因是打印机的配置描述符数据有128字节,get_descr(2))一次只能存64字节, 这样就会出错, 在CH375B手册上有这样的说明,遇到这样的情况就需要用外置命令,也就是USB标准命令,需要自己动手写,附件上是我自己写的,在hp5608上已通过,简单的说一下,每次读只能读8个字节,这是因为端点0只能接受8字节。另外单片机属于大端存储,所以short类型需要变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