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2~

楼主(2013-10-18):
电路输入为3.3V的逻辑信号,请问输出是什么
其中的C8电容和C9电容的作用,以及该运放是什么用法。

网友A:
这个,二阶有源滤波。
大概没有争议。

网友B:
1. 电路中含有运放
2. 它不可用一个电阻(无源元件)替代,用老9话说,它发挥特别作用
因此,判为有源

不过,若是这样划分界面,也许还有争议: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电路中含有运放
2. 它不可用一个电阻(无源元件)替代,用老9话说,它发挥特别作用
因此,判为有源[em:2 ...

你那右上角是个什么输入?

滤波器现在都玩双输入的啦?

楼主:
原来是二阶滤波呀,我知道怎么查资料了 稍后上传计算过程,请大师们指正哈~

网友D:
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

网友E:
就是这玩意儿了。。

网友F:
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玩意儿了。。

这应该是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上介绍过的吧。。

网友H:
电路输入为3.3V的逻辑信号,输出是幅值为0.33V的逻辑信号
其中的C8电容和C9电容的作用上面已讲,运放是跟随器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