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MDK运行出错问题

楼主:
刚刚我在看库函数例程的时候   编译一个ADC的例程没有错误  运行出现错误如下图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0458 : no 'write' permission
这个是什么问题/?   菜鸟求教  谢谢!

网友A(2013-10-18):
是什么型号?
是不是芯片型号设置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型号?
是不是芯片型号设置弄错了?

STM32F103R8的   我看串口等这些例子的时候都没问题  就ADC的时候出现了那个问题

网友A:
那你的这个地址有问题哦, 看看手册上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这个地址有问题哦, 看看手册上的地址: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