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码器和数据选择器有什么不一样么

楼主(2013-10-18):
感觉一样的功能啊  都是译码啊感觉

网友A:
译码器是译码的功能,而数据选择器是通过输入的值来选择对应的输出,比如4选1,就是通过选择来决定输出的信号是4个中的其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译码器是译码的功能,而数据选择器是通过输入的值来选择对应的输出,比如4选1,就是通过选择来决定输出的信 ...

仔细看了下 是不一样的  哈哈 不过貌似可以把数据选择器当译码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