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5V供电

楼主(2013-10-18):
(无正文)

网友A:
7905实现输出-5V

网友B:
是准备电源供电,还是想正电源供电转换为正负电源!?

网友C:
可以考虑采用电荷泵芯片

网友D:
常用的7660应该可以,说用7905的纯属瞎掰,人家电池供电, 你搞个79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准备电源供电,还是想正电源供电转换为正负电源!?

电池正电源供电转换为+—电源供电

网友E:
先确定你需要的功率或者说是你负电压的电流。接下来才是方案,得到-5V的方法很多,但是功率或电流都不是很太大的就更多

网友F:
正转负,一般方法是:1、电荷泵芯片,如icl7660。2、使用DC-DC模块,例如金升阳的

网友B:
我用TDA2030做过一个要求不高时可以用用,上网搜吧,好多!!!

网友G:
可以用类似7660等正负电源变换芯片

网友H:
楼主说的条件太少哦

网友I(2014-01-14):
用电荷磊就行。和232原理有点像。楼主请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