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功率灯珠加齐纳管

楼主(2013-10-18):
防止大功率死灯一个整灯返修,应用齐纳管,有外置跟灯珠内置两种方案,(测试用ST直插齐纳管的,当工作时温度达到180度,是没有散热器的,装散热器的话120左右,室温32度。这个会不会使用当中有一定隐患?因为焊接使用的低温锡膏熔点是138度)请教老师,把两者的利弊帮忙分析一下,另外求直插齐纳管跟贴片齐纳管的品牌和价格。

楼主:
这个问题具体的还没明白,不好意思啊。

(测试用ST直插齐纳管的,当工作时温度达到180度,是没有散热器的,装散热器的话120左右,室温32度。这个会不会使用当中有一定隐患?因为焊接使用的低温锡膏熔点是138度),这个测试直插齐纳管时怎么会达到180°,非常的不明白。

第一,灯珠内置的齐纳管用低温焊接的话,用的是低温锡膏,焊接温度在140°左右;

第二温度对齐纳管的影响是,根据我个人了解,直插齐纳管的焊接温度在260°焊接的时候没有影响;

直插齐纳管跟贴片齐纳管的品牌和价格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属于电子原器件。我用的不多

楼主:
这个问题看的不是很明白,所以只这样回答,
亲们还有更好的答案不

网友A:
学习了,拜读狂人老师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拜读狂人老师的大作

:lol

网友B:
请教一下,齐纳管的作用?

楼主(2013-11-18):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齐纳管的作用?

防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