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的MCU

楼主(2013-10-18):
各位大哥:
正在找一款 32k Flash带USB 功能的MCU。任何品牌都可以,长期用量比较大,所以想找到最最便宜的那种。如果成本更低分成一个MUC一个USB芯片也可以的,请各位高人给以推荐。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kiss:

网友A:
STM32F102C8

网友B: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C:
哦 32K的单片机 没有便宜的吧  兄弟   便宜的单片机只有国产的   国产单片机没有进入的领域的没有便宜单片机的哦  你苦了

网友D:
C8051F350 火死了

网友E:
题目很吸引人,但是价格的便宜都是相对的,你要把你目前用的,价格是多少标出来,还有就是对引脚,功能的需求,封装有没有影响,这些对价格都有影响。

网友F:
笙泉的MA84G564,这个符合你的要求,还有一些型号不带USB,但是是32K的,便宜很多,可以加我QQ详谈

网友G:
324P能有ATXMEGA32A4U-AU便宜?ATMEL的 XMEGA-A都普遍比MEGA便宜更不要说B C D E得了,不过只有A的有带USB的

网友G:
LZ你要说出你要多少RAM哪些接口,对AD DA,GPIO有什么要求等等,才好选

网友H:
低端的应该没有!

网友I(2013-11-17):
价钱固然重要,但最好把稳定供货、技术支持、产品质量等考虑进去,这样来说还是大厂的东西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