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点亮一个led

楼主(2013-10-18):
我用的是SecureCRT 和TQBoardDNW 下载天嵌调试程序一切正常,但是烧录这个bin文件就提示文件下载成功但大小为0,不知道怎么接下来做,请大侠帮忙!

网友A:
先熟悉程序的下载烧写操作步骤

网友A:
下载工具的使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工具的使用等

下载测试程序没有问题,就是在点亮led1时用ADS调试生产bin文件都正常,下载也成功,但在DNW上提示下载文件文件size:0,而且led1没有现象。菜鸟请大侠帮忙!

网友A:
你换个文件下载试一下,看是否还会提示size:0,如果还提示说明是DNW问题

网友B:
,没用过。不知道,什么牌子的芯片啊?

楼主:
天嵌2440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文件下载试一下,看是否还会提示size:0,如果还提示说明是DNW问题

其他文件编译,生产的bin文件大小都正常,还是会出现同样问题,我初步猜测是不是我的启动代码不对?
请遇到同类问题的大侠帮忙!!!谢谢... ...

网友A:
如果认为是启动代码不对,就找一个现成的文件烧写试试

楼主:
开发板自带的bin文件可以测试成功,可是我的源程序就不行,我也想过自己的程序问题,可是在其他板子上可以运行,纠结中... ...这个问题不解决后面的实验就没法进行下去!

网友C(2013-12-22):
你这个文件中的头文件都没有初始化开发板上,还有main函数也没有初始化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