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egawin单片机的串口自动地址识别如何实现?

楼主(2013-10-18):
例如MG86FE104等单片机的UART0支持自动地址识别,但是看了DATASHEET还是不是很理解。如何能实现多个单片机通信时,每个从机不用设置地址,可以自动分配地址和自动识别呢?

网友A:
SADDR地址,与SADEN相与,SADEN为0的位,为忽略的位,忽略位置1与SADDR相或就是唯一地址

所有从机的SADEN不同的位为区别,如例二中,低三位不同,在低三们中,被忽略的位都是两位,那么其余位就必须为0,只要主机给的地址相对的这个位为0就能产生中断,所以,1100 100能找到从机1和从机2

楼主:
问题在于是否每个从机在程序中初始化不同的SADEN值才能自动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