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泰单片机复位问题

楼主(2013-10-18):
现象:没有采用外部晶振,给和泰单片机HT66F40上电的瞬间,PB1/OSC1、PB2/OSC2两个管脚都有100ms左右的高电平脉冲,然后恢复低电平。
请教各位这个现象是不是这类单片机的存在的问题?

configuration option设置如下:
High Freq. OSC                               HIRC
Low Freq. OSC                                LIRC
HIRC frequency selection                     8MHz @ Vdd=3.0V
LVR                                          Enable
LVR Voltage                                  2.1V
WDT clock source fs                          fsub
WDT                                          Disable
CLRWDT                                       1 instruction
I/O or RESB Function                         IO
SIM Function                                 SIM disable (IO)
SPI S/W CSEN                                 disable
SPI S/W WCOL                                 Disable
I2C debounce time                            no debounce

网友A:
应该是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BUG。

上电时,PB8/RES也有100ms的高电平脉冲,是不是这个脉冲影响到了其他引脚的电平。

网友A:
不知道,特殊引脚上电时不是高阻的话,设计时尽量避开作为控制输出。
这一般是IC设计的BUG。

网友B:
检查你有没有开外部晶体振荡器,比如配置熔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你有没有开外部晶体振荡器,比如配置熔丝。

谢谢版主回复。
我在设置中没有开外部晶体振荡器。用的是内部的时钟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我在设置中没有开外部晶体振荡器。用的是内部的时钟源。 ...

单片机复位时,端口一般处于输入状态,请检查你的外围电路有没有上拉或者等效的上拉,是否是上拉造成了这个脉冲。

网友A:
还是直接问合泰的技术支持。
似乎合泰的一些型号确实有问题,我也碰到过,外部没有任何东西,开机有脉冲的。
如果如法改进,只能把关键的GPIO换一下,换到开机肯定是高阻的GPIO。

楼主:
现在基本上确认为这类芯片的一个特点,解决办法只能是更换别的IO口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