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充放电

楼主(2013-10-18):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如图所示:

在A点输入一个方波信号,高电平是5V,频率F是1hz吧,那么B点的充电波形和放电波形的公式

希望大师们尽量写得的详细点谢谢

楼主:
或者给指点一下也行

网友A:
好不好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不好自己算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波形可能有两种情况,如下图所示,要看电容充放电的时间而定。

网友C:
f(t)=EXP(-t/((R8+R12)*C22))
充电:5V*(1-f(t))+5V*R12*f(t)/(R8+R12)
放电(假设放电前电容里的残留电压是U):U*f(t)*R8/(R8+R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可能有两种情况,如下图所示,要看电容充放电的时间而定。

恩,你是说电容能不能充满电或者放完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t)=EXP(-t/((R8+R12)*C22))
充电:5V*(1-f(t))+5V*R12*f(t)/(R8+R12)
放电(假设放电前电容里的残留电 ...

十分感谢,请问能给一下推倒过程吗

网友D:
书不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书不是摆设....

我基础比较差
没有R12我能看懂推导过程
但是有了R12我就不知道了
希望楼上能够相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你是说电容能不能充满电或者放完电吧

是的,要看放电的时间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要看放电的时间常数!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t)=EXP(-t/((R8+R12)*C22))
充电:5V*(1-f(t))+5V*R12*f(t)/(R8+R12)
放电(假设放电前电容里的残留电 ...

楼上的我用软件仿真貌似这个公式不对啊

网友E:
用拉普拉斯变换下,不是算出来了吗?把全部参数给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波形可能有两种情况,如下图所示,要看电容充放电的时间而定。

第一个波形完全是错的,第二种对一半,二个边沿的要蜇态要相同,都是指数递增和指数递一的

楼主:
感谢6楼的答案,但是六楼的答案应该是放电过程完全放完的情况
我用R8=200K,R12=300K C1=1uF 激励信号VCC为周期为1s的方波,高电平为5V仿真了一下
但是对于放电放不完的情况下,我大概推导了一下,希望大家帮助我完成
设充电之前电容上残留的电源为U0,充电电压为VCC,我再把过程详细写一下,大家别嫌我墨迹
VCC-Uc1=i(R8+R12)
Uc1=q/C1
i=dq/dt
得到=VCC*exp(-t/R8+R12)C1+U0,
VB=Uc1+i*R12=Uc1+R12/(R8+R12))*Uc1

楼主:
那么U0怎么确认呢

网友F:
确实有个Uo问题。Uo等于UA的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有个Uo问题。Uo等于UA的平均值

应该不正确,U0应该是电容放电后的残留电压,仿真结果为0.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有个Uo问题。Uo等于UA的平均值

而UA的平均值为2.5V

网友F:
19楼理解错了
设若干周期稳定状态,令充放电量相等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19楼理解错了
设若干周期稳定状态,令充放电量相等求解

能否将计算过程写出来,谢谢

不能。9楼在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6楼的答案,但是六楼的答案应该是放电过程完全放完的情况
我用R8=200K,R12=300K C1=1uF 激励信号VCC为 ...

如果考虑到充电前电容的残留电压的话,结果应该是这样的:
f(t)=EXP(-t/((R8+R12)*C22))
充电(假设充电前电容里的残留电压是U0):5V*(1-f(t))+5V*R12*f(t)/(R8+R12)+U0*f(t)*R8/(R8+R12)
放电(假设放电前电容里的残留电压是U1):U1*f(t)*R8/(R8+R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考虑到充电前电容的残留电压的话,结果应该是这样的:
f(t)=EXP(-t/((R8+R12)*C22))
充电(假设充电 ...

是,那么U0怎么确定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那么U0怎么确定呢

放电结束的电压就是U0,充电结束的电压就是U1,这个你可以变一个程序仿真一下,我感觉应该是一个逐渐趋于稳定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

谢谢你的帮助,但是请您看清我的题目再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结束的电压就是U0,充电结束的电压就是U1,这个你可以变一个程序仿真一下,我感觉应该是一个逐渐趋于 ...

仿真应该可以
但是怎么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