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检测直流电机电流部分电路是否合适

楼主(2013-10-18):
如图,R1是电流采样电阻,这种检测直流电机的电流部分电路是否合适啊

网友A:
可以的.
但是, 里面的噪声很大, 通常都会有高频滤波电容.
MOS 管这么控制有点问题, 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但是, 里面的噪声很大, 通常都会有高频滤波电容.
MOS 管这么控制有点问题, 是不是画错了? ...

mos管是由三极管驱动控制的,控制电路只做了个示意。考虑到Vgs电压,保证可靠触发,主要是这个R1采样点阻值得很小,毫欧级才可以保证Vgs在4V以上(用的mos管参数)让其导通,如果有2V就能导通的N沟道mos管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管是由三极管驱动控制的,控制电路只做了个示意。考虑到Vgs电压,保证可靠触发,主要是这个R1采样点阻 ...

VGS 4V ,什么 MOS 管. 恐怕未必够的.
多大工作电流? 得考虑取样电阻的发热问题!
通常的应用中, 都是小电阻, 加运放放大再送 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 4V ,什么 MOS 管. 恐怕未必够的.
多大工作电流? 得考虑取样电阻的发热问题!
通常的应用中, 都是小电 ...

mos管是K3511,电流很大,有20A,看来只能用几毫欧到几十毫欧的电阻再加运放放大了

网友B(2013-11-24):
我想请问一下,这样测到的电流是母线电流吧?它和电机的扭矩是什么关系呢?看到别的帖子说要测扭矩的话需要测相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问一下,这样测到的电流是母线电流吧?它和电机的扭矩是什么关系呢?看到别的帖子说要测扭矩的话需要 ...

你说的是无刷电机或是其它电机吧

网友C(2017-05-22):
引用 楼主:
mos管是K3511,电流很大,有20A,看来只能用几毫欧到几十毫欧的电阻再加运放放大了 ...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电机功率多大?电机功率很大的话,应该很难选到合适的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