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84G564 如何使用,有什么步骤配置CPU?

楼主(2013-10-18):
MA84G564 第一次使用,就有个中文说明书,不知道如何配置使用CPU,是不是先有什么教材,官方资料说明,懂得的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看它的PDF文档

网友B:
没有详细的MA84G564的PDF文档?哪位大神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详细的MA84G564的PDF文档?哪位大神有啊?

附件只能上傳4.9M以內的,無法在這裡分享給你,去官網上下載或者加我QQ發給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附件只能上傳4.9M以內的,無法在這裡分享給你,去官網上下載或者加我QQ發給你,

你的qq是多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qq是多少啊?

MA84G564文件,直接官网下载~ MA84G564 PDF文件下载

网友E:
官网还有个84G564的开发包,好多例程资料都在里面

网友B:
没有找到84G564的开发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官网还有个84G564的开发包,好多例程资料都在里面

我没有找到84高64的开发包,请问能否给我发一个过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84G564的开发包

http://www.megawin.com.tw/megawin_CH/ProductShow.asp?ID=216
见下面的附件下载说明

楼主:
QQ : 94676787 。  是否是先配置时钟的信号,接着是IO端口的配置,

楼主:
MGOPEN.LIB 是什么?  如何使用使用? 请指点迷津, 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