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USB3014如何对slave fifo 进行复位?

楼主(2013-10-18):
现在,需要对工作在slave fifo 模式下的gpif 的fifo进行复位操作,但是在cypress上只有对dma通道进行复位的操作,请问有知道如何对fifo 复位操作的吗?

网友A:
这个没用过,真不知道……帮顶…………

网友B(2016-06-01):
我也在调USB3.0  我用FPGA发送从零开始的递增数,但通过USB到pc端接收到的就是不连续的数了,每隔16384就会跳。例如会从3fff直接跳到8000;然后在到bfff跳到4000.很是怪异。不知道是固件里面什么参数没设置好还是怎么回事?请问楼主能帮解决不

网友C(2017-08-16):
FPGA代码的问题,我听我们做逻辑的说好像是一个时钟取反的问题,示波器抓出来是沿对沿。我们已解决这个问题,接收1G数据,数据全部连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调USB3.0  我用FPGA发送从零开始的递增数,但通过USB到pc端接收到的就是不连续的数了,每隔16384就会 ...

FPGA代码的问题,我听我们做逻辑的说好像是一个时钟取反的问题,示波器抓出来是沿对沿。我们已解决这个问题,接收1G数据,数据全部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