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为什么数组给函数形参数组赋值提示警告?

楼主(2013-10-18):
请教!定义函数如下:
uchar table[]={1,2,3}
void fa(uchar dat[])
{
......
}
void main()
{
   fa(table[]);
}
为什么这样使用提示警告?警告如下:
Warning [2054] suspicious pointer conversion,
提示可疑指针转换,
我使用的是MPLAB IDE C18 V3.44
请教高手怎么解决?我一直在困扰这个问题!!!

网友A:
使用数组地址传入试试。

网友B:
你把方括号去掉

网友C:
我之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网友D:
为什么不这么写呢?
uchar table[]={1,2,3}
void fa(uchar X)
{
......
@@=table【x】;
}
void main()
{
    fa(X);
}

网友D:
不知道我猜你的想法估计就是想用table数组里的数据,那为什么不设一个中间参数取值呢。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这么写呢?
uchar table[]={1,2,3}
void fa(uchar X)

我是想把整个数组的数赋值给另一个数组,因为数组的值会随时发生变化,星星大哥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数组地址传入试试。

叶大哥,可以具体一点吗?我想把整个数组的值赋值给形参数组,有好办法吗?

网友A:
uchar table[]={1,2,3}
void fa(uchar dat[])
{
......
}
void main()
{
   fa(&tab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 table[]={1,2,3}
void fa(uchar dat[])
{

这样我试过,也是提示警告。
我自己定义了一个指针,如下:
uchar table[]={1,2,3}
uchar *p;
void fa(uchar dat[])
{
......
}
void main()
{
   p=&table[0];
   fa(p);
}
这样的话,没有提示警告,并且和预想的是一致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没有警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我试过,也是提示警告。
我自己定义了一个指针,如下:
uchar table[]={1,2,3}

我的那种写法在我这里没有提示任何警告。

你的那种写法和我的想法基本相同,都是转化为地址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那种想法在我这里没有提示任何警告。

你的那种写法和我的想法基本相同,都是转化为地址传送。 ...

以前用keil的没出现过这种警告,看来编译软件不一样,编译效果也不一样,我还要努力学习啊!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