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FSMC pin脚复用为GPIO

楼主(2013-10-18):
由于需要扩展16路普通低速IO口,打算使用FSMC 16位来进行扩展。
FSMC 目前已经用作作TFT屏驱动。 打算在TFT没操作的时候将其用作普通IO,(这个时候TFT的CS没使能)!

使用锁存器HC573来锁存OUT IO, 使用HC245隔离输入IO。一旦IO配置完成,又恢复FSMC功能。
这样可行吗??

另一个问题,由于PIN脚初始化状态对于普通IO来说不对,有的需要上拉,有的需要下拉,这会影响FSMC功能么??

高手帮帮忙!

网友A:
使用锁存器HC573来锁存OUT IO, 使用HC245隔离输入IO。一旦IO配置完成,又恢复FSMC功能,这样可行。也可以用地址编址的办法直接用 FSMC 来完成 IO 功能,应该效率更高。
上下拉不影响 FSMC,但过大的拉电流会影响 TFT 的存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