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 数字滤波器的系数(coefficient)和阶数(order)是一个吗?

楼主(2013-10-18):
  如题     FIR 数字滤波器的系数(coefficient)和阶数(order)是一个吗? 是怎样的关系啊……?    我在调用FIR  IPcore 时 参数设置中没有阶数啊…… ?

网友A:
FIR hamming窗函数,系数比阶数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R hamming窗函数,系数比阶数多一个

只是海明多一个? 还有汉宁,矩形等等啊……     我主要想明白 IP core中的那个 系数 和阶数什么关系…… 比如32阶,我应该设置那个参数……   我不是用matlab生成的系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海明多一个? 还有汉宁,矩形等等啊……     我主要想明白 IP core中的那个 系数 和阶数什么关系…… ...

如果说整个fir数字滤波器,阶数与系数貌似没有关系

楼主:
呼唤版主……

网友B:
系数个数是阶数+1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