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 串口问题

楼主(2013-10-18):
void Bsp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

//UART4端口配置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ART4);  //Connect UART4 pins to AF8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11,GPIO_AF_UART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Bsp_UART4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ENABLE); //turn on uart4 clock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9600 ;           //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ART4,ENABLE);
          USART_ClearFlag(UART4, USART_FLAG_TC);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以上是完成stm32f207 uart4 初始化,系统时钟30Mhz。
现在一开机就是往上面发00 00 00还有误码。,为什么

网友A(2014-11-29):
楼主,有答案了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