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keil的单步调试乱序问题

楼主(2013-10-18):
我现在用FSMC控制板子上的NANDFLASH,对其进行擦写读取操作,但是在单步调试的过程中,发现光标会乱跳,本应该顺序执行,却出现了乱序执行,这样导致最后结果出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板子应该没问题,胡拿了两块板子,都一样),有没有可能是单步执行之间的时间和flash的时序对不上?

网友A:
可以断点调试试试

网友B:
这是有可能的
调试时有些功能是受限制的,比如有些低功耗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有可能的
调试时有些功能是受限制的,比如有些低功耗模式

谢谢你!

网友C:
基本上这都是编译器优化造成的。调试时一般把优化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