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寻求帮助,方案选型,帮参考一下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3-10-18):
寻求帮助:采集2路数据(1路温度、1路数字照度)方案 1是直接转成485 modbus传输,想使用STM8S003,2是安装无线传输模块传输, 3是安装液晶显示屏+SD卡存储数据!3种方案都想用电池供电,电力不够安装太阳能电池,数据采集频率>1分钟/次。求推荐好又省的单片机芯片。

楼主:
无线传输距离小于200米,还有知道射频技术,但不知怎么实现,就是拿个东东把数据直接无线读取到采集设备当中。

网友A:
430单片机

楼主:
我这贴怎么人气这么少啊?

网友B:
秒杀MSP430的小壁虎EFM32系列,MO+,M3,M4
属于silicon labs的产品线

网友C:
430单片机功耗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