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程序烧进去后,led灯不亮?

楼主(2013-10-18):
***************************************************
     按键点亮LED
//***************************************************
//功能:流水灯,蜂鸣器的响停
//接口:GPF4 -> LED1    GPF0 -> KEY1
//            GPF5 -> LED2    GPF1 -> KEY2
//            GPF6 -> LED3    GPF2 -> KEY3
//            GPF7 -> LED4    GPF3 -> KEY4
#include "def.h"                    //所要包含的头文件
#include "option.h"
#include "2440addr.h"
#include "2440lib.h"
#include "2440slib.h"
//**************************************************
void dely(U32 tt)                //延时子函数
{
   U32 i;
   for(;tt>0;tt--)
   {
     for(i=0;i<10000;i++){}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主函数
{
                  //这里只讨论按键与IO口的使用,其余的做成子函数,直接调用,可暂时不深究。
        U8 key;
        U32 mpll_val=0;

        mpll_val = (92<<12)|(1<<4)|(1);

        ChangeMPllValue((mpll_val>>12)&0xff, (mpll_val>>4)&0x3f, mpll_val&3);   //设置主时钟频率405MHZ
        ChangeClockDivider(key, 12);      //设置时钟驱动频率的函数

    MMU_DisableICache();    //对内存管理单元MMU的设置
    MMU_DisableDCache();

    rGPBCON &=~12;    //设置为输出
    rGPBCON |=8;

    while(1)
           {
               unsigned long dqdat;
                   dqdat=rGPFDAT;   //读取GPGDAT管脚电平状态。

                      //采取位判断,判断是0还是1.
                   if(dqdat & (1<<0))   //判断按键1是否按下
                     rGPFDAT = (0x0f<<4);    //灯全灭
                   else
                     rGPFDAT = (0x0e<<4);    //00001110左移5位,LED1亮

                   if(dqdat & (1<<1))   //判断按键2是否按下
                     rGPFDAT = (0x0f<<4);     //灯全灭
                   else
                     rGPFDAT = (0x0d<<4);    //00001101左移5位,LED2亮

                   if(dqdat & (1<<2))   //判断按键3是否按下
                     rGPFDAT = (0x0f<<4);    //灯全灭
                   else
          rGPFDAT = (0x0b<<4);    //00001011左移5位,LED3亮

                   if(dqdat & (1<<3))   //判断按键4是否按下
                     rGPFDAT = (0x0f<<4);    //灯全灭
                   else
                 rGPFDAT = (0x07<<4);    //00000111左移5位,LED4亮

        }
}

网友A:
在线调试能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