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译出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10-18):
<Linking>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_divu                           C:\\CCStudio_v3.3\\C5500\\csl\\lib\\csl5509a.lib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AudioTransfer.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已换过库中不同的lib文件,结果一样!

网友A:
_divu好像没定义  你搜搜这个  看能不能搜到
这个错误从这些信息看  不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_divu好像没定义  你搜搜这个  看能不能搜到
这个错误从这些信息看  不好确定  ...

divu是一条汇编指令!是lib库里面的。我后来换了别人的lib文件后就没出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ivu是一条汇编指令!是lib库里面的。我后来换了别人的lib文件后就没出现了。 ...

嗯  知道啦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