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选型

楼主(2013-10-18):
(无正文)

网友A:
NE5532搭个文氏电桥就可以乐,关键稳幅环节要做好谐波就小。

网友B(2013-11-17):
引用 网友A:
NE5532搭个文氏电桥就可以乐,关键稳幅环节要做好谐波就小。

是啊

网友C:
如果频率精度,电压幅度,信噪比都没有严格要求的话,实现方式就很多,可以用单片机输出40kHz方波经过低通滤波器得到,也可以用三极管加电容组成震荡电路

网友D:
上个晶体吧,或者VCX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