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大家好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吧 谢谢 高手

楼主:
大家好:
       我现在想用阻容降压来做一个电路,目的实现输出12V , 通过给四个LED(两个串联 两组再并联 40mA) 和  一个12V 60mA的负载! 当然 LED回路和负载回路是互斥的,就是说只有其中一个会工作,两个不会同时工作,通过开关控制切换! 大家帮忙看看电路有哪些缺陷 另外 我想问一个T1这个三极管是PNP的,怎样选型呢  R3 R4电阻又该如何选择? 谢谢!

楼主(2013-10-18):
另外 ZD的选择11.3V是否合理? 是不是不需要选择12V?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呢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我的理解是用11.3V的二极管 然后让电阻分去0.7  这样 0.7+11.3正好是12V  保证负载工作在12V内  可是 上面的电阻的计算方法  是 0.7/(ZD1最小击穿电流)=? 么   那PNP下面的电阻计算方法呢?  还有就是 最小击穿电流 我在稳压二极管的PDF文件中怎么找到呢 ?

楼主:
帮帮忙吧 哎

网友A:
你这三极管的符号是NPN,不是PNP的,这是阻容降压啊,图片画的很乱,第二个图的三极管发射极应该在右边吧,否则电路没法工作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这三极管的符号是NPN,不是PNP的,这是阻容降压啊,图片画的很乱,第二个图的三极管发射极应该在右边吧, ...

哦,是我看错了,最右边还有两个12V啊

网友B:
帮LZ编辑了一下图片,原来的太大了,几百K,太占地方了
LZ你确定有11.3V的稳压管?
稳压管扩流要用下面的方式:
三极管,稳压管功耗自己算。

负载放在T2的集电极,,不过老实说,完全没看出来你要T2,R7,R8有神马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LZ编辑了一下图片,原来的太大了,几百K,太占地方了
LZ你确定有11.3V的稳压管?
稳压管扩流要用下面的方 ...

T2和R7R8确实没用,如果一定要说有用的话,就是可以限流,当T2三极管放大倍数一定,基极电阻一定时,流过集电极的电流就是一定的,设置合理,可以为60mA的负载恒流供电

楼主(点评):
1N60 MOS的源级12V是我画上的 其实外边还是有控制电路的 因为那边就是一个开关 所以我就没画 关键是这个三极管T1的PNP的选型问题 我不知道该选哪个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LZ编辑了一下图片,原来的太大了,几百K,太占地方了
LZ你确定有11.3V的稳压管?
稳压管扩流要用下面的方 ...

1N60的12V是我画上的 其实外边还是有控制电路的 因为那边就是一个开关 所以我就没画
关键是这个三极管的PNP的选型问题 我不知道该选哪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2和R7R8确实没用,如果一定要说有用的话,就是可以限流,当T2三极管放大倍数一定,基极电阻一定时,流过 ...

这个三极管T1是不是就是反馈的作用,电流太大 基级触发 电流从T1分流  是这个意思吧! 那是不是应该在PNP上加限流电阻呢?

楼主:
大家来帮帮忙吧

网友A:
你喊也没用啊,今天星期六,论坛没人,明天人更少,后天人才会多

网友C:
路过,打打酱油!!:lol

网友D:
最好作个并联稳压电路、其它都好办!…电容降压!好多都沒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D:
用开关转换?…嘿嘿!…青烟会冒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开关转换?…嘿嘿!…青烟会冒出来的!…

为什么会冒烟? 如果把前面的LED也改成60mA驱动 就是 1 2 1的组合 然后并联  这样三路 共计60MA  这样和负载的电流一直 这样会不会好一些呢

网友B:
很奇怪LZ这图是肿么画出来滴。。。

楼主:
我画了一个完整的原理图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我想用阻容降压来做一个12V的电源,输出电流0-60mA,随负载变化!W1开关是外置的 通过控制光耦来控制MOS Q2,进而控制负载!负载是一个12V 60mA的负载!开关M1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当W1闭合 M1向下闭合是 负载工作,当开关M1向上闭合时,LED回路工作! LED回路和负载不会同时工作,而且完全有可能处于空载(无负载)状态!ZD1我选用的是11.3V的稳压二极管,这样留出0.7V电压给R4,由于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击穿电流时4mA左右,我将R4阻值设置成 0.7/4mA=180Ω, C3 ,C4滤除高频和低频杂波! C1,C2阻容降压提供60mA左右电流! 当电流增大是,通过Q1基极触发导通,Q1和R3进行分流!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电路这样设计是否可靠?Q1我想用PNP 2W 的三极管,可是具体的参数怎么计算? R3要怎么计算?
再有 ,如果我将4颗LED进行 1,1,2的组合 ,进行三路并联,这样正常工作电流和负载相同 也为60mA,这样 我是不是可以取消掉Q1 R3这个回路? 如果取消 ,电路空载的话 会不会造成稳压管或者 电容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LZ这图是肿么画出来滴。。。

我画了 一个完整的  帮我看看
我想用阻容降压来做一个12V的电源,输出电流0-60mA,随负载变化!W1开关是外置的 通过控制光耦来控制MOS Q2,进而控制负载!负载是一个12V 60mA的负载!开关M1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当W1闭合 M1向下闭合是 负载工作,当开关M1向上闭合时,LED回路工作! LED回路和负载不会同时工作,而且完全有可能处于空载(无负载)状态!ZD1我选用的是11.3V的稳压二极管,这样留出0.7V电压给R4,由于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击穿电流时4mA左右,我将R4阻值设置成 0.7/4mA=180Ω, C3 ,C4滤除高频和低频杂波! C1,C2阻容降压提供60mA左右电流! 当电流增大是,通过Q1基极触发导通,Q1和R3进行分流!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电路这样设计是否可靠?Q1我想用PNP 2W 的三极管,可是具体的参数怎么计算? R3要怎么计算?
再有 ,如果我将4颗LED进行 1,1,2的组合 ,进行三路并联,这样正常工作电流和负载相同 也为60mA,这样 我是不是可以取消掉Q1 R3这个回路? 如果取消 ,电路空载的话 会不会造成稳压管或者 电容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我看错了,最右边还有两个12V啊

我画了 一个完整的  帮我看看
我想用阻容降压来做一个12V的电源,输出电流0-60mA,随负载变化!W1开关是外置的 通过控制光耦来控制MOS Q2,进而控制负载!负载是一个12V 60mA的负载!开关M1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当W1闭合 M1向下闭合是 负载工作,当开关M1向上闭合时,LED回路工作! LED回路和负载不会同时工作,而且完全有可能处于空载(无负载)状态!ZD1我选用的是11.3V的稳压二极管,这样留出0.7V电压给R4,由于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击穿电流时4mA左右,我将R4阻值设置成 0.7/4mA=180Ω, C3 ,C4滤除高频和低频杂波! C1,C2阻容降压提供60mA左右电流! 当电流增大是,通过Q1基极触发导通,Q1和R3进行分流!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电路这样设计是否可靠?Q1我想用PNP 2W 的三极管,可是具体的参数怎么计算? R3要怎么计算?
再有 ,如果我将4颗LED进行 1,1,2的组合 ,进行三路并联,这样正常工作电流和负载相同 也为60mA,这样 我是不是可以取消掉Q1 R3这个回路? 如果取消 ,电路空载的话 会不会造成稳压管或者 电容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LZ编辑了一下图片,原来的太大了,几百K,太占地方了
LZ你确定有11.3V的稳压管?
稳压管扩流要用下面的方 ...

我画了 一个完整的  帮我看看
我想用阻容降压来做一个12V的电源,输出电流0-60mA,随负载变化!W1开关是外置的 通过控制光耦来控制MOS Q2,进而控制负载!负载是一个12V 60mA的负载!开关M1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当W1闭合 M1向下闭合是 负载工作,当开关M1向上闭合时,LED回路工作! LED回路和负载不会同时工作,而且完全有可能处于空载(无负载)状态!ZD1我选用的是11.3V的稳压二极管,这样留出0.7V电压给R4,由于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击穿电流时4mA左右,我将R4阻值设置成 0.7/4mA=180Ω, C3 ,C4滤除高频和低频杂波! C1,C2阻容降压提供60mA左右电流! 当电流增大是,通过Q1基极触发导通,Q1和R3进行分流!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电路这样设计是否可靠?Q1我想用PNP 2W 的三极管,可是具体的参数怎么计算? R3要怎么计算?
再有 ,如果我将4颗LED进行 1,1,2的组合 ,进行三路并联,这样正常工作电流和负载相同 也为60mA,这样 我是不是可以取消掉Q1 R3这个回路? 如果取消 ,电路空载的话 会不会造成稳压管或者 电容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作个并联稳压电路、其它都好办!…电容降压!好多都沒弄明白怎么回事!… ...

我画了 一个完整的  帮我看看
我想用阻容降压来做一个12V的电源,输出电流0-60mA,随负载变化!W1开关是外置的 通过控制光耦来控制MOS Q2,进而控制负载!负载是一个12V 60mA的负载!开关M1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当W1闭合 M1向下闭合是 负载工作,当开关M1向上闭合时,LED回路工作! LED回路和负载不会同时工作,而且完全有可能处于空载(无负载)状态!ZD1我选用的是11.3V的稳压二极管,这样留出0.7V电压给R4,由于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击穿电流时4mA左右,我将R4阻值设置成 0.7/4mA=180Ω, C3 ,C4滤除高频和低频杂波! C1,C2阻容降压提供60mA左右电流! 当电流增大是,通过Q1基极触发导通,Q1和R3进行分流!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电路这样设计是否可靠?Q1我想用PNP 2W 的三极管,可是具体的参数怎么计算? R3要怎么计算?
再有 ,如果我将4颗LED进行 1,1,2的组合 ,进行三路并联,这样正常工作电流和负载相同 也为60mA,这样 我是不是可以取消掉Q1 R3这个回路? 如果取消 ,电路空载的话 会不会造成稳压管或者 电容烧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画了 一个完整的  帮我看看
我想用阻容降压来做一个12V的电源,输出电流0-60mA,随负载变化!W1开关是 ...

你压根就木有看我8L的回复吗,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LZ编辑了一下图片,原来的太大了,几百K,太占地方了
LZ你确定有11.3V的稳压管?
稳压管扩流要用下面的方 ...

可是我没有看见公式啊  能具体一些么 版主  谢谢你了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16185-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56-1-1.html
先仔细看看这两篇帖子,明白阻容降压原理。
阻容降压有恒流特性,如果空载全部电流将流过稳压管,功率太大稳压管会烧掉,当然你可以选大功率的稳压管,
普通稳压管就只能并三极管扩流了,具体见8L图,稳压管限流电阻的取值就是三极管的Vbe/Imin,一般稳压管的imin=3-5ma就差不多了
功耗p=u*i,还要什么公式?余量留个4-5倍吧
那个开关,给你说了负载放在集电极(mos相应的放在漏极),图都画出来了,还肿么具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16185-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56-1-1.html
先仔细看看这两 ...

版主先生 这样就正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216185-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56-1-1.html
先仔细看看这两 ...

楼主 我仔细的阅读了你给我的帖子 我问一下  Q1和R3的参数要怎么选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