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16s2复位问题

楼主(2013-10-18):
stc12c5a16s2单片机下载程序 用的是isp软件. 我的晶振是25兆的 用的是第一复位引脚  我将这个下载软件的外部晶振高于12M选择第二复位引脚选为no的时候下载没有问题  但是我将他选为yes的时候 单片机只能下载一次程序 而且程序出现了问题 后来单片机就不能下载程序了 无论选择yes或者no.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啦!

网友A:
下载的时候把复位引脚接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时候把复位引脚接地试试……

有两个复位引脚,采用第一复位引脚时第二复位引脚是悬空的,此时如果在isp下载程序软件选择第二复位引脚,即晶振频率大于12m那个选项,只能下载一次程序,后面单片机就不能下载程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两个复位引脚,采用第一复位引脚时第二复位引脚是悬空的,此时如果在isp下载程序软件选择第二复位引脚 ...

这个问题我用15系列的时候也遇到过,开始以为单片机烧了。我那时候解决办法是在ISP下载中,勾选复位脚用作I/O口,下载的时候用一根线把复位引脚接地,相当于手动的复位。我是这样解决的,不知道你的行不行。我感觉还是单片机复位问题,上电自复位还有手动复位弄明白原理。

网友B:
如果寻者了第2复位脚(P4.6), 那么,这个复位脚就得保持1.33V以上,否则会进入复位状态,不能跑程序,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