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红外接收端老是进入中断程序

楼主(2013-10-18):
做一个红外学习的板子,通过定时器来识别外部的红外信号,然后将信号发送出去。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单片机上电后,在没有发送红外信号的情况下,老是进入到红外中断程序中,红外接收端连接的是P3.3,设置是下降沿触发进入中断。(程序初始化程序如下贴出)当发送红外信号时单片机就会卡死,请高手指导下,万分感谢!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FF;          //50us
    TL0 = 0x0D2;
    //EA = 1;
    ET0 = 1;        //允许定时器中断
    TR0 = 1;
}

/***********************************************
串口通讯初始化
***********************************************/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PCON=0x00; /*SMOD=0,波特率不翻倍*/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init(void)
{
        ir=1 ;                //红外端口写 1

        TMOD=0x21;            //定时器0模式1,16 位自动装载模式;定时器1模式2,8 位自动装载模式
        InitTimer0();        //定时器T0,时间50us
        InitUART();                //打开串口通讯,波特率9600,晶振11.0592MHz
        EA=1 ;                    //开总中断

        EX1=1;//允许外部中断
        IT1=1; //红外接收中断,INT1下降沿触发

}
void int1()interrupt 2
{
        TR0=1;//开定时器中断

        temp=0x55;
        SendOneByte(temp);

网友A:
先用示波器测一下,外中断端口上是否有信号造成中断,不要一来就埋着头找软件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ACUTE,同时打开,没有看到有红外的信号。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下外界的干扰吗?初次做这个,请指教!

网友A:
先用示波器看单片机外中断端口,搞清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再说。

楼主:
现在看到P3.3口设置INT1=1,为下降沿触发中断,我在中断程序中设置进入后会发送一个字符到PC。但手动将P3.3口的电平拉低后,PC没有收到字符,推断单片机没有进入中断程序。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看到P3.3口设置INT1=1,为下降沿触发中断,我在中断程序中设置进入后会发送一个字符到PC。但手动将P3.3 ...

你主帖里说是“意外进入中断”,现在是“进不了中断“,请问你到底要问什么问题?

网友B:
目前各种节能灯,电子整流器都会干扰那个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先想办法排除外部干扰,再考虑软件处理,另外也不一定非要采用中断方式来接收红外信号。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之前问的有些矛盾,是因为定位不准。

网友C(2014-04-21):
my god,楼主请分享经验啊

网友D(2015-08-03):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在做红外就收,板子都是自己做的,可是接收一直进不了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