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信号采集

楼主(2013-10-18):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要用FPGA先缓冲,有FPGA缓冲以后,用什么CPU都可以,51单片机也可以.

楼主:
至少得500MHZ的采样率,这么快的似乎很难吧?这么快的AD转换器都不太好买,FPGA速度我不知道能不能达到1G左右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这个要看对实时性的要求,缓冲法适合于慢变信号的低速处理,如果信号变化的非常快,缓冲容量就可能会不够,而有实时性要求时必须使用DSP等高速处理器了。

楼主:
500MHZ的AD采样率,哪款DSP能实现呢?

网友D:
如果可能的话 了解一下500M或1G示波器的采样及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