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9C52和atmel89s52

楼主(2013-10-18):
求助大神,我用atmel89s52实现转速的测量并且将其在数码管上显示,实验状况良好,当换成stc89C52单片机后,同样的程序下进去怎么就出现转速不停跳动的问题,是指令的运行时间不一样,还是分频或者定时器的问题,急急急

网友A:
指令运行时间不一样.一个是1/12的,一个是1T的,(大部分指令),

这个芯片只有12T和6T(双倍速),非1T的。

网友B:
应该不是指令运行时间不一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下载编程时可以选择为12T即可,

网友C(2013-11-27):
谁有stc 15w104sw单片机的资料?麻烦发一份给我咯?谢谢!

网友D:
stc89C52单片机只有6T方式, 而且默认是 12T 方式. 时钟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E:
可能定时器的分频不一样
难道LZ都不看手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谁有stc 15w104sw单片机的资料?麻烦发一份给我咯?谢谢!

这个IC好像还没有出来吧?W系列的,目前只有STC15W204S

网友G:
LZ有没有用到片外RAM?
STC和ATM 的使用片外RAM时有所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IC好像还没有出来吧?W系列的,目前只有STC15W204S

谢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IC好像还没有出来吧?W系列的,目前只有STC15W204S

这个出来过一段时间,因为中断不好用就升级了,用STC15W204S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