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运放非级联(求解)

楼主(2013-10-19):
在这个图中我有一些不理解,实际给的答案是,从而求得输出,但是在这里我就不懂了,感觉答案有误,按正常的来说这里的U+求错了吧。还有就是我自己的求法是,A4作为反向比例放大器,Uo作为他的输入,所以A4的输出可以求出来,然后根据叠加定理,列出等式就可以求出Uo。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重点问的是下面的问题,类似题目所给答案的求法所用的方法是什么,或者用到什么定理?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如果题目答案所给为真,真心渴望哪位大哥给个解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感觉又误你可以自己推一下,他这样算是最简洁的。方法无外乎叠加,虚短虚断,KVL.KCL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又误你可以自己推一下,他这样算是最简洁的。方法无外乎叠加,虚短虚断,KVL.KCL等。 ...

谢谢你的回答,这些定理我都知道,我自己也推了,就是他这里的U+我确切不知道是怎么推出来的,和我推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