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如何防止可调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短路而损坏IC

楼主(2013-10-19):
如何防止可调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短路而损坏IC
LM317可调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流为1.5A,输出电压可在1.25-37V之间连续调节,其输出电压由两只外接电阻R1、RP1决定,输出端和调整端之间的电压差为1.25V,这个电压将产生几毫安的电流,经R1、RP1到地,在RP1上分得的电压加到调整端,通过改变RP1就能改变输出电压。注意,为了得到稳定的输出电压,流经 R1的电流小于3.5mA。LM317在不加散热器时最大功耗为2W,加上200×200×4mm3散热板时其最大功耗可达15W。VD1为保护二极管,防止可调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短路而损坏IC,VD2用于防止输入短路而损坏集成电路。
电源设备产品中心

0-5V可调   0-15V可调  0-30V可调
0-60V可调   0-120V可调
0-200V可调 0-300V可调
0-500V可调 0-1000V可调
大功率直流稳压电源
500W系列   1KW系列  2KW系列
3KW系列 5KW系列
6KW系列 8KW系列 10KW系列
15KW系列 20KW系列 30KW系列

专用电源
恒压恒流直流电源
外控/程控直流电源
高压直流电源

发电机启动电源             +更多

老化测试试验用直流电源
电动车控制器测试电源
超级电容充电测试电源
LED/LCD测试老化电源

高频开关电源
DC48V通信高频开关电源
DC24V通信高频开关电源
DC110V高频开关电源
DC220V电力高频开关电源
+更多
智能充电机
在线式浮充智能充电机
电动叉车充电机
+更多

通用型正弦波逆变器
高频正弦波逆变器
工频正弦波逆变器
车载船舶家用逆变器
太阳能、风能发电用逆变器
电力、通信、铁路专用正弦波逆变器
DC24V转AC220V通信用
DC48V转AC220V通信用
DC110V转AC220V铁路用
DC220V转AC220V电力用

变频电源
单相模拟变频电源
三相模拟变频电源
三相模拟变频电源

三相程控变频电源

400H军用航空中频静变电源

交流稳压电源
交流净化稳压电源
全自动交流稳压电源
自动补偿式稳压电源
参数净化交流稳压电源
交流恒流电源
+更多

高频智能充电机
在线式蓄电池充电机
可调式充电机
UPS充电机 电力直流屏充电机
+更多
http://www.nenghuapower.com/Product/

楼主:
直流稳压电源的操作显现电路首要是用于输入人工指令并对微波炉当时的状况进行显现。经过操作按键SBl~SB17输入相应的微波参数,发送到微处置器操控电路中的微处置器IC1中,BAT46ZFILM由微处置器IC1处置后转变为操控信号,操控相应的功用部件作业;并由微处置器IC1输出显现信号,经过数码显现屏显现微波炉的作业状况。
    把握电饭煲电路的识图窍门
    在对电饭煲电路进行识读时,首先要找到电饭煲电路中的首要元器件和功用部件,如图5-19所示。
    然后,再从这些直流稳压电源首要元器件和功用部件人手,依照功用特色对电路进行区分,即把本来的电饭煲电路区分红若干个单元电路模块,这样便可按信号流程和元器件的操控进程完成对电饭煲电路的识读剖析,如图5-20所示。
    图5-20典型电饭煲电路的识读剖析窍门

    由图5.20可知,直流稳压电源典型电饭煲的电路可区分为直流供电电路、操控电路以及加热有些。其间直流供电电路是用于完成对电饭煲的供电功用。
    ●当电饭煲接通电源后,沟通220V市电经温度熔丝送人变压器中进行降压,并输出沟通低压,该电压经桥式整流堆后整流处置后,为操控电路供给直流电压。
    ●当经过操控电路中的操作按键输人人工指令后,由微处置器依据人工指令和内部程序对继电器驱动电路进行操控,使继电器的触点接通。
    ●当操控电路中的继电器接通后,沟通220V的电压经继电器触点便加到加热器上,为炊饭加热器供给220V的沟通作业电压,加热器开端作业,进行炊饭加热。
    ●当加热器开端加热时,操控电路中的微处置器将显现信号输入到显现有些,以显现电饭煲当时的作业状况。
    ●加热器进行炊饭加热时,锅底的温度传感器不断地将温度信息传送给微处置器,当锅内水分很多蒸腾,锅底没有水的时分,其温度会超越lOOoC,微处置器区分饭已熟(不论饭有没有熟,只需内锅内不再有水,微处置器便做出饭熟的判别)。
    ●当饭熟之后,继电器开释触点,中止炊饭加热,此刻,操控电路发动晶闸管(俗称可控硅),晶闸管导通。
    ●沟通220V经过晶闸管将电压加到保温加热器和炊饭加热器上,两种加热器成串联型。因为保温加热器的功率较小、电阻值较大,加热器上只要较小的电压。
    ●当加热器上的电压变小时,加热器的发热量也较小,只能起保温的效果。微处置器一起对显现有些运送保温显现信号。

上一篇: 没有了!http://www.lp11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