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用现有的工具,怎么测这个电源的效率?

楼主(2013-10-19):
昨晚做的这个电源,可是费了很大的一番周折,烧了十多个3842,又烧了十多个场效应管,还烧了几个13003。昨晚弄好线路板,元件焊接完毕之后,上电一试,只听嗤的一声,输出端指示灯一闪即灭,我心里暗叫不妙,万用表一测,3842和场效应管均已击穿,换上元件仔细检查,并无不妥,再次上电,故障依旧,就这样一连烧了十多次,有几次场效应管没烧,只烧3842,6脚对地击穿,顺着6脚一看,原来是G、S之间少了个泄放电阻,怪不得每次都是6脚对地击穿,这下我心里有把握了,找了个10K的电阻装上,故障总算消失了,磁芯是EI28的,磁芯截面积0.78,做25W没问题。没有合适的电容,就用两个103串联起来,频率30KHz,这个电源还可以,输出电压5.5V,挂上1.5A的负载,电压连0.1V都没有下降,现在我就想知道它的效率如何,用万用表本来是可以测交流电流的,可是上次我测电脑电流的时候,一按开关,万用表啪的一声就爆了,所以现在也不敢测了,用钳形表吧,最小的档位也是200A,电流太小测不到,多缠绕几圈的话,测量不精确,不知道该怎样测这个电流,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用万用表直接测220V电流,万用表会不会挂?有谁用过?下面上三个图,第一个是电源,第二个是万用表,第三个是网上看到的图片,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很NB的样子,有没有中文版的软件?

网友A:
LZ每个板子都很牛叉。。。。
万用表测不准的,交流电流可以测,不过也不能用,牵扯到PF问题。。。
非要测的话,可以把万用表串到整流桥和母线电容之间测直流电流,注意档位调到最大,因为开机有浪涌电流,不要把万用表烧了。。。
计算的时候把整流桥,NTC的损耗加进去就行了,

那个牛叉的3D图,以前想学过,后来觉的木什么用,就放弃了,木有找到中文版滴,AD自带的3D预览也可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每个板子都很牛叉。。。。
万用表测不准的,交流电流可以测,不过也不能用,牵扯到PF问题。。。
非要测的 ...

整流滤波之后电压就有300V以上了,万用表的电流档能承受这么高的电压吗?心里很害怕啊,你测过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流滤波之后电压就有300V以上了,万用表的电流档能承受这么高的电压吗?心里很害怕啊,你测过没有? ...

电流档里面就是个检流电阻,
怕个啥,万用表上的参数不是标的清清楚楚吗
记得表笔插对位置,档位量程选对位置,AC/DC选对位置。。。
当然,表笔也得探对位置

网友B:
楼主是有钱人,烧了那么多芯片。
烧一个可能是意外情况,烧两个肯定是电路有问题或者元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有钱人,烧了那么多芯片。
烧一个可能是意外情况,烧两个肯定是电路有问题或者元件有问题 ...

电路没问题,就是场管GS之间少了一个泄放电阻,我的元件都是劣质的,3842,0.24元一个,场效应管0.5元一个,还都是全新的

网友C:
那几个ic的价格也够外面开块pcb了吧  这样就算做出来了  测试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安全隐患啊

网友D:
做个小电源怎么这么惨烈?  不知者无谓啊

网友E:
看到"十几个"就无奈。都会做电源了还不明白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估计是由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没看过万用表说明书吧。有空弄一本说明书好好琢磨电压表电流表的原理吧少年。

网友F:
工艺水平更待提高! pcb元件不能想放哪就放哪里,要考虑电气性能指标 生产工艺方便 还要美观...

网友G:
吼吼!…串个小电阻、测压降,再换算!…真是的!…切!…

网友A:
LS这位大湿好牛B哦。。。

网友H:
后面那个图应该是AD软件的3D显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每个板子都很牛叉。。。。
万用表测不准的,交流电流可以测,不过也不能用,牵扯到PF问题。。。
非要测的 ...

我用万用表直接测滤波后的300V直流电流,可是万用表显示不正常,只有几毫安,不知道是不是电压太高,万用表自我保护了?这两天比较忙,有空我直接测220V的交流电流试试。可是说明书上只说可以测交流电流,没说可以测多少伏的交流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直接测滤波后的300V直流电流,可是万用表显示不正常,只有几毫安,不知道是不是电压太高,万用 ...

确认表笔和档位一致,
还在担心电压,给你说了电流检测里面就是个康铜丝检流电阻。。。

网友I:
楼主  那板子确实是实战的货

网友I:
话说  你的变压器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话说  你的变压器是怎么做的呢

变压器是自己绕的,磁芯是EI28的,初级80匝,次级10匝,辅助33匝,输出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是自己绕的,磁芯是EI28的,初级80匝,次级10匝,辅助33匝,输出5V

匝比太小,反射电压太低了,才4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匝比太小,反射电压太低了,才40V

不是说匝比越大,漏感也越大吗?现在我只会算磁芯的大小能够承受多大的功率,匝比和线径什么的还不会算,这个匝比是我凭感觉随便绕的,80除于10等于8,320除于8等于40V,是不是这样算的?刚才我测了滤波后的320V电流,负载2A的情况下,效率只有65,实在出乎意料啊,用2A的负载挂了一会,用手摸场效应管,根本就感觉不到热量,而且我这场效应管散热条件是极差的,散热片就是一小块覆铜板,导热效果很差的,这说明开关损耗是很小的,问题很有可能就出在变压器和次级的肖特基上面,应该是电流越大,肖特基的整流损耗越大,但是这效率也太低了吧,你认为问题应该出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匝比越大,漏感也越大吗?现在我只会算磁芯的大小能够承受多大的功率,匝比和线径什么的还不会算, ...

此贴LZ位有个文档,可以下载来好好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629165-1-2.html

网友J:
用万用表串进去测电流,只要不超量程是不会烧保险的,要保证同一时刻记录测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表笔和档位一致,
还在担心电压,给你说了电流检测里面就是个康铜丝检流电阻。。。 ...

这下杯具了,因为用20A的档位测量几十mA的电流不太精确,就用200mA档测量,过了一秒钟之后电路就断开了,相当于表笔已经断路了,可能是内部保险丝什么的已经烧断了,现在就20A的档位还能用,毫安档已经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万用表串进去测电流,只要不超量程是不会烧保险的,要保证同一时刻记录测量值 ...

请看我刚发表的26楼,如果表笔串在450V的电容的前面,电容充电肯定会有冲击电流,但是我串在电容后面,这样根本就没有冲击电流,为什么还是烧了?

网友K:
很久没用过了

网友L:
LZ 快使用双截棍,勇者无敌~~~:lol

网友:
用万用表测电流的线路上有个保险,表应该坏不的~烧的是保险~测1.5A的话~短时间没问题~3A的话不出三分钟线就黏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