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2004 原理图转pcb 弹出错误 并伴有部分元件飞线不显示

楼主(2013-10-19):
转换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这个错误提示

这里这个模组本身所有很多管脚都是有链接的 但是一个飞线都没显示  这个模组是我封装的 请问是不是封装出问题了?

因为小弟实在看不出问题带该出现在哪里 所以请大神们指明 谢谢

网友A:
封装是自己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是自己画的吗?

是的

网友A:
是不是封装的引脚画的时候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封装的引脚画的时候连反了?

这是封装的原理图 和 库文件 请问 哪里错了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封装的引脚画的时候连反了?

我感觉可能也是封装的问题 但是 找不到 您能提醒一下 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哪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封装的引脚画的时候连反了?

引脚都对上了啊

网友B:
原理图库的引脚反了 引脚的名称应该是在方框里面的

网友A:
我刚刚学PCB的时候自己画的封装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画的引脚没连对,表面上连上了,但是自己画的原理图引脚的名称应该是在方框里面的,原理图库的引脚反了。所以表面上好像是有引脚,实际上电气规则上是没有连的,所以会出现没有飞线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封装貌似画反了!那个引线,只有一端有电气接口,你放在了方框那边!原理图使用的话,你这个器件是没有连 ...

谢谢大神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学PCB的时候自己画的封装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画的引脚没连对,表面上连上了,但是自己画 ...

谢谢: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库的引脚反了 引脚的名称应该是在方框里面的

谢谢: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