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指点一下 3G模块拨号上网问题?!

楼主(2013-10-19):
现STM32与3G模块采用串口方式连接,3G模块内置TCP/IP协议栈,现需要拨号上网,
1.看用户手册在执行完ATD*99#后,开始PPP协商,问一下,这个PPP协议需要单片机去协商吗?
2.如果是单品机去PPP拨号的话,PPP协议流程是不是得自己写? 谁有这方面的源码修改一下?

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啊

网友A:
如果协议栈是内置的就不需要自己再编程了,用模块的扩展AT指令即可,具体的去看模块的操作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协议栈是内置的就不需要自己再编程了,用模块的扩展AT指令即可,具体的去看模块的操作手册。 ...

数据手册上写了 内置TCP/IP协议栈,没有说PPP协议栈,数据手册拨号上网的流程如上图所示,
U6300V相关的扩展指令如下:

因为不太了解网络方面的知识,还请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