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铺地与走线

楼主(2013-10-19):
如题!
PCB的铺地与走线有什么基本原则?
最近用IRS2184做半桥驱动驱动电机,结果MOS管发热厉害!怀疑是PCB布线的问题,但也没能找的出来!

网友A:
把MOS管躺着然后用螺丝固定在PCB上,接触面露铜,然后注意不要短路

网友B:
估计是散热问题 铺铜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