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调试28069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10-19):
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 "/tmp/TI_MKLIBxv1Ejf/SRC/args_main.c"
Locate the file or edit the source lookup path to include its location.
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是路径的问题   看看工程路径下有没有此文件

楼主:
工程路径是工作空间里项目文件夹吗?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工程配置问题,大概就是头文件路径在工程文件夹这一级目录下寻找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