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怎么让前台运行的程序停掉

楼主(2013-10-19):
在开发板上调试一个进程A,
每次我都是把ramdisk里面的这个进程A通过FTP给删除,然后把编译好的进程A拷贝到ramdisk中。
接着我还要ps'一下,看一下进程A的版本号,然后kill掉进程A。然后又运行进程A,
但是我都是在后台运行的,加了&。
有地时候忘记加&,变成前台运行了,可是怎么也停不下了。

有没有方法停下前台的进程

网友A:
Ctrl+C不行吗?

楼主:
从telnet上可以停了

网友B(2013-11-22):
换一个终端登上去就可以kil掉

网友C:
先ctrl + z挂起
然后bg让他在后台运行(fg是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