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果多个器件要对RD和WR进行读写操作该怎么办

楼主(2013-10-19):
想用51制作一个简单的MP3,希望带个液晶显示,可是不仅CH375需要使用RD和WR端口,如下

另外接的一个串行LCD也需要姐RD 和WR端口,如下

这时端口就不够用了,该怎么办呢??分时复用???怎么用

网友A:
方法一:用其他IO口模拟RD和WR
方法二:找个芯片把RD和WR端口扩展一下

不用在一棵树上吊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用其他IO口模拟RD和WR
方法二:找个芯片把RD和WR端口扩展一下

呃,那换颗树吊一下!
第二个方法改用什么芯片呢?只会拓展RAM和ROM,从没拓展过这个,不会
顺便说下第一个最好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那换颗树吊一下!
第二个方法改用什么芯片呢?只会拓展RAM和ROM,从没拓展过这个,不会
顺便说下第一 ...

:funk:我也没扩展过RD和WR
不过我可以说说第一个方法,RD和WR是进行读写外部RAM的指令(RD,WR)。
不过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只要时序对,用其他IO口来控制读写指令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扩展过RD和WR
不过我可以说说第一个方法,RD和WR是EA=1时,进行读写外部RAM的指令(RD,WR)。
...

:$:Q,我犯2了,原来和SPI总线那些一样,直接用单片机I/O模拟1602的接口时序就好啦,根本不需要RD和WR这些,

网友B:
X86总线,挂N多器件都可以,注意片选分配地址就是了。
现在学单片机的,大多都忽略使用外部总线了,其实非常好用,软件也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