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一键开机电路如何做到上电自动开启?

楼主(2013-10-19):
我做了一个一键开机电路,仿真测试正常, 请教各位如何更改做到+5V 输入时自动开启?

网友A:
Q2基极和+5V之间接一个10uF电容试试

网友B:
+5V从哪里输入?

网友C:
电路原理看懂了
仿真正确,实际测试是不是没输出
解决方法增大c5 (增加c5充电时间使Q1能有足够时间导通,从而使vout输出 Q2导通 此时电容快冲满电,R1与R14节点电压被拉低 Q1持续导通)

网友D:
把+5V直接短接到Vout不就得了,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5V直接短接到Vout不就得了,麻烦

关机功能也没有,开机干吗搞得复杂。这个电路还不是电源通过开关接到VOUT.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机功能也没有,开机干吗搞得复杂。这个电路还不是电源通过开关接到VOUT. ...

有关机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基极和+5V之间接一个10uF电容试试

无效,无法保证 +5V上电时Q2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原理看懂了
仿真正确,实际测试是不是没输出
解决方法增大c5 (增加c5充电时间使Q1能有足够时间导通 ...

无效, 会降低按键敏感度

楼主:
看似逻辑上行不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关机功能啊,

在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无效, 会降低按键敏感度

在Q1栅极接一个电容到地,再增加R1的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Q1栅极接一个电容到地,再增加R1的值,试试~

谢谢,但仿真测试在Q1栅极接一个电容到地,再增加R1的值无效.

既然上电就开,那还要一键开机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那?

工作模式下, C5电压0.3V,在SW3闭合瞬间,Q2截止

楼主:
点评: Lgz2006  既然上电就开,那还要一键开机干吗
回复: 后续的工作可以用按键选择开关机啊? 这样如果停电了,再恢复供电,不用手工按POW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作模式下, C5电压0.3V,在SW3闭合瞬间,Q2截止

在开机状态下,电压从MOS管的D经二个电阻分压保持Q2的C极低电平,SW3无论如何也关不断Q2,也即是其集电极的电平被抬升到足够关闭MOS管,因此电路只有一键开机功能而没有一键关机功能。

网友D:
不好意思,俺是按语文来理解的“这个一键开机电路如何做到上电自动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开机状态下,电压从MOS管的D经二个电阻分压保持Q2的C极低电平,SW3无论如何也关不断Q2,也即是其集电极 ...

我的PCB样机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开机状态下,电压从MOS管的D经二个电阻分压保持Q2的C极低电平,SW3无论如何也关不断Q2,也即是其集电极 ...

C极低,所以 C5电压也低,如果按下SW,该电压瞬间传递给Q2,确保Q2可靠截止

网友E:
引用 楼主:
C极低,所以 C5电压也低,如果按下SW,该电压瞬间传递给Q2,确保Q2可靠截止

R2,R3决定了Q2的基极的电平,C5怎么放也改变不了Q2的状态。

楼主:
仿真和实际都是OK的,就是无法做到上电自动开

上电自动开就失去了一键开机的目的了
加大c5容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PCB样机有这个功能

其实你这个方案是有点问题,关键在于c5容量的选取上,过大,失去一键开机的目的,一上电就开机了。
过小,关不了机,因为负载边的电容电压没有降低通过二个电阻对c5充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仿真和实际都是OK的,就是无法做到上电自动开

从原理上分析,上电时肯定关闭。

原因:只要SW3不闭合,上电时Q1的VGS最大=10K/(10K+220K)*5V=0.217V,Q1肯定截至。

C5容量足够大,其栅极电压没有上升,Q1导通,输出电压通过二个电阻使Q2的集电极电位下降到足够维持Q1导通。这就是上电自动开机。失去一键开机的目

网友H:
把Q1的D和S正向接上一个二极管即可。

网友G:
这个电路还是挺有意思的,干脆焊了个电路测试一下。

电路改了一点,其实和LZ的原理一样。
R14改了位置,LZ原来的位置没有用,放在这里键闭合时没有大电流。C1是抗干扰的,防止误导通,环境好可以省略。

这是原理图,测试功能正常。(没有上电自动开功能)

你这里的R14也没用。

网友G:
然后,加上上电自动启功能。测试正常。

加了J1,拔插头以后,电路掉电同时+5V和gnd短路,让C2放电。
如果断电后,+5V开路,C2不能放电,下次上电不能自动开启。

如果LZ的系统,在断电后+5V只能开路,情况就比较复杂,需要另外讨论。

这是调试过的原理图,肯定有更合适的方案。本人抛砖引玉,呵呵!

网友D:
如果能够实现“一键开关”,下电路应能实现“上电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然后,加上上电自动启功能。测试正常。

加了J1,拔插头以后,电路掉电同时+5V和gnd短路,让C2放电。

非常感谢!
上电时,由于C2作用, Q1 Gate电压约短期保持1V以下,2301开启,Vout得到5V, 然后驱动Q2导通,从而将Q1 Gate锁定在0.3V,看似合理,仿真失效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Q1的D和S正向接上一个二极管即可。

恕我直言, 那还不如短路Q1的 D和S?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还是挺有意思的,干脆焊了个电路测试一下。

电路改了一点,其实和LZ的原理一样。

R14是保护2301 Vgs过大而增加的, 测试发现Q1 容易烧, 通过R14分压可以降低Q1的负担, Q2的基极限流已经有R3,  目前你的R14只是避免按键压下瞬间对Q1的伤害? 不吝赐教

你这里搞错了。R14分压后只会抬高MOS管的VGS,从而导致MOS管处于非完全导通状态。这样会加大系统的功耗。VGS越小,MOS管导通越完全,越不容易烧坏。

网友G:
IRF9530是不能用的,开启电压太高。
可以用Si2301或者类似的 低Vgsth mosfet。

请看参数:

网友G:
用IRF9530估计实际电路也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呵呵, 谢谢, 我也怀疑这个原因,可惜 Multisim 零件库实在少的可怜, 已经请同事帮忙实地考察,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R14是保护2301 Vgs过大而增加的, 测试发现Q1 容易烧, 通过R14分压可以降低Q1的负担, Q2的基极限流已经有R ...

Vgs过大不是Q1烧毁原因。普通MOSFET的Vgs限额肯定大于5V。烧毁是另外的原因,请取消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试试看。

R14保护的是Q2不是Q1,另外R14可以抬高 导通状态下 C5上的电压,电路稳定性改善。

再说明我的看法,你原来的电路不可能上电自动开启,如果实验中开启了,那是干扰!
如果你确信原电路可以自动开启,请详细讲解过程,也有可能我理解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 谢谢, 我也怀疑这个原因,可惜 Multisim 零件库实在少的可怜, 已经请同事帮忙实地考察, 谢谢! ...

Q1可以用pnp晶体管仿真看看。比如2N5401

楼主:
换了个规格的MOS管仿真正确,为防止C2在快速插拔异常,增加R7放电电阻,仿真测试OK,谢谢DianGongN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了个规格的MOS管仿真正确,为防止C2在快速插拔异常,增加R7放电电阻,仿真测试OK,谢谢DianGongN
...

R7最好接在GND和+5V之间,避免负载效应,计算更方便。阻值可以再大一点。

不过加了这个电阻之后,电路就不是零功率待机了。刚看到你的电路,认为要求零功率待机,呵呵。

楼主:
谢谢! 完美的东西太少,总要忍受些牺牲,用电池供电一般不要求自动开启,用DC供电允许小小的跑电.产品还是可靠最重要.

楼主:
DianGongN:
仿真正确,实际飞线测试无法关机? 你测试了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DianGongN:
仿真正确,实际飞线测试无法关机? 你测试了没有?

实际电路测试正常。

请去掉R7测试。或者R7接在+5V和GND之间。

R1 R2还是LZ原来设计的10k更合理。

(下面这两个图片删除不了,不知为何? 只能让它在这里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恕我直言, 那还不如短路Q1的 D和S?

可以防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电路测试正常。

请去掉R7测试。或者R7接在+5V和GND之间。

拿掉R7也一样,无法关机, 看来需要亲自动手才相信了
引用 网友I:
| 显示全部楼层

网友D:
只有10%不到的人适合摆弄这种小电路,更多人应该跟上学习进度和工作需求的脚步,不要“玩物丧志”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拿掉R7也一样,无法关机, 看来需要亲自动手才相信了

我的原理图实际测试正常。

你的最新原理图,首先请检查元件和接线。输出端先不要接电容,因为输出有大电容的话,影响反馈速度,可能关不断。

嗯,很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10%不到的人适合摆弄这种小电路,更多人应该跟上学习进度和工作需求的脚步,不要“玩物丧志”啦[em:22: ...

谢谢忠告,但这个可以省掉MCU解决了触控按键开关机的问题, 省钱不是学习

网友J:
C5充电电流不足以开启Q1,但是如果C5接在SW3两端,充电电流应该能够把Q2打来,前提是
r2/(r1+r5+(r2//r3)) *5>0.6,即C5充电电流在R2两侧产生的电压必须大于0.7V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原理图实际测试正常。

你的最新原理图,首先请检查元件和接线。输出端先不要接电容,因为输出有大电 ...

输出端有个SS34保护了,这个问题可以排除,估计参数还需要调整

网友K:
能关机吗?感觉好像按键打开还会上电哦。

网友L:
引用 楼主:
C极低,所以 C5电压也低,如果按下SW,该电压瞬间传递给Q2,确保Q2可靠截止

如果长按,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M(2014-07-15):
引用 楼主:
工作模式下, C5电压0.3V,在SW3闭合瞬间,Q2截止

C5 电压0.3V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正常应该是R1和R14分压0.5V再加上三极管的饱和压降约0.3V,共计有0.8V左右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从原理上分析,上电时肯定关闭。

原因:只要SW3不闭合,上电时Q1的VGS最大=10K/(10K+220K)*5V=0.217V,Q1 ...

S3不闭合,VGS应该是4.8V左右,Pmos管截止。你那个算法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