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416用McBSP2实现UART跟PC通信

楼主(2013-10-19):
不知道哪位大哥有例子不,参考下

网友A:
我分享了一些5509的代码   但是没有McBSP用于UART的
这个先看看你的硬件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分享了一些5509的代码   但是没有McBSP用于UART的
这个先看看你的硬件是怎么接的    ...

硬件连接如图,,不知这样连接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连接如图,,不知这样连接是否可以?

硬件应该是没问题的  曾经看到过5509的扩展就这这么连接的
但就是没有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应该是没问题的  曾经看到过5509的扩展就这这么连接的
但就是没有代码 ...

谢谢了,我先研究研究,要是可以搞出来我就全部贴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先研究研究,要是可以搞出来我就全部贴上来

OK   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先谢谢啦

另外问一个我不太确定的问题,5416的3组McBSP可以分别配置吗?比如我的想法是将McBSP0跟McBSP1配置成SPI,McBSP2配置成UART。这样可行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一个我不太确定的问题,5416的3组McBSP可以分别配置吗?比如我的想法是将McBSP0跟McBSP1配置成SPI ...

这个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