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3-10-19):
(无正文)

楼主:
如图,只要D8接上,开关就失效。VBAT=4V,DC-IN是接充电座的,浮空。只要D8接上,DC-in会有0.6v的电压Q6处于导通状态。求指导!

网友A:
1. 为何不用反向漏电流更小的做D8D7
2. 即便用了5819,即便DC-in有0.6V,也没大问题
3. “开关就失效”是什么意思

网友B:
都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具体是实现什么功能。先说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实际你的测试是什么样的, 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B:
(1)开关打开 DC3.8V和VBAT4.0v就直接接一起了(你原来是这样的吗) 其次 问题出在d7上 不论什么时候 d7流过电流(DC3.8V)q7导通 q6一直是导通的 (主要是VBAT4.0v)  (2)开关关闭,  d7流过电流(DC3.8V)q7导通 q6一直是导通的

网友A(点评):
您说得还不如楼主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开关打开 DC3.8V和VBAT4.0v就直接接一起了(你原来是这样的吗) 其次 问题出在d7上 不论什么时候 d7流 ...

1.DC-3.8只是个网络,2.DC_IN是接充电座的,没插入充电头为浮空。3.只要一接上D8,Q6就导通。

网友C(点评):
解决方案已给,试试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开关打开 DC3.8V和VBAT4.0v就直接接一起了(你原来是这样的吗) 其次 问题出在d7上 不论什么时候 d7流 ...

我还是说明白点吧!
1.DC_3.8是个网络,只有开关闭合才会有电压等于VBAT=4v。
2.不接D8时,只有开关闭合,Q6才会导通。
3.我现在想实现的是,在开关断开的时候,DC_IN有电压(即充电的时候)Q6导通。
4.现在的问题是,我接上D8,不充电(即DC_IN浮空)开关断开,Q6导通。我搞不清为什么,测量DC_IN有0.6V的电压。

网友D:
还是不明白。

网友B:
你的问题:说明电容上的电压不为0应该为0.6v以上。即你测得的电压为0.6v(此处可以分析为电压表的阻值为无穷大。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为0,测得是R55  2端口的电压)(有可能使Q7导通)

你可以在Q7的基极 R55的1端 向下拉个下拉电阻,
按你的说法是开关断开 (dc_in浮空 电压应该为零实际上有0.6v  可以通过一个较大阻值的电阻拉低,下拉一下)
测一下dc3.8v上有无电压是否高于1.4v ,若没有的话 是不是因为电容的原因,电容一直有电(测一下电容电压如果电压为0的话 dc—in接下拉就可以了(电压理论应该为0v))
如果不为0则q7一直导通,可以加个下拉电阻(提高稳定性,前提是dc-in应该为0v),要注意分压还要保证在开关关闭和dc-in的时候q7能导通

上面谢谢lgz2006的批评指点 打字快了打错了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E:
我也不明白啊....
0.6V的电压对你的电路有什么不良影响吗?若有就加一个100K的电阻对地就没有了.
开关失效 是指不想Q6导通是吗? DC_3.8v --- D7 ----R55 ---Q7这条支路会让Q6导通的.

网友A:
楼主看仔细3楼,看看10楼,再加两条
4. 电路功能描述不清
5. 猜测不错的话,设计功能无法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是说明白点吧!
1.DC_3.8是个网络,只有开关闭合才会有电压等于VBAT=4v。
2.不接D8时,只有开关闭合 ...

在Q7的B,E间并一个20K的电阻,试试。有没有改变。如漏电流引起,降低分流电阻,试试。

网友C:
可以认定R57,56电阻取值及比例是不合理的,包和电流IC=4/510=7.84ua,取放大倍数50:IB=7.84/50=0.16ua,这样随便漏电流进去,导致输出反转。解决方案:取实现功能的Q7的基极电流为30UA,IC=1.5MA,R57+R56>4/1.5=2.6k,如R56=5.1k,R57=1K,560K的Q7的基极电阻改成51K,Q7的B ,E并一个20K电阻,确保抗干扰。进一步降低其他漏电流流进基极。

网友C:
在高阻或低功耗设计时,务必要考量漏电流的影响,本例就是典型一个。最好电阻不要超过200K,如要采用,还是要多想想有源器件的漏电流的影响。

网友C:
d6是肖特基管,漏电流是挺大的,用硅二极管就比它小,不知有什么意图呢,是防反向的还是用硅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