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的去耦滤波问题讨论

楼主(2013-10-19):
AD7606的去耦电容全部是陶瓷电容吗,芯片手册上说用陶瓷电容去耦,但是芯片手册上的原理图有两个地方却用了电解电容,请大神解析下。

网友A:
你说的电解是放到的电源端的吧。

网友B:
去耦还有滤波之分

网友C:
去耦电容是陶瓷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耦电容是陶瓷电容。

有10uf的陶瓷电容吗,贴片的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10uf的陶瓷电容吗,贴片的哦

精度低的有,高的没有。精度低也可以用。

网友D:
用陶瓷的就可以了  我用的就是陶瓷的

网友E:
去耦就用陶瓷电容,若为了节省空间可以用贴片,但是没有高精度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