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IO端口电路结构怎么输出高电平的问题(51单片机)

楼主(2013-10-19):
以前没有注意过单片机IO口的读写的具体情况,最近因为一个小问题涉及到了IO端口的问题,在论坛上也看了很多相关的帖子,讲得也很详细,但就是还有一点我没想明白,想请教一下这里的大侠们。(上图是截自“suoma”的帖子里的,特此说明)
就是当我要向外输出高电平时,内部总线上是高电平,经过锁存器输出的Q非就是低电平,即T2的栅极为低电平,T2就截止了。而因为控制MUX的控制信号为低电平(才能使T2的栅极与Q非相接),所以T1栅极那的与门应该是输出低电平的,所以T1也被截止吧?那P0.n口应该是高阻态的,怎么就会输出高电平了?这样的情况好像应该是P0.n作为输入时的情况啊。。。。
此电路的输出应该是推挽结构吧?那就是说T1和T2应该是一个导通时另一个截止、一个截止时另一个导通,这样对于输出时才能说得通(内部总线输出1时,T2截止T1导通,输出高电平;内部总线输出0时,T1截止T2导通,输出低电平)。那这样的话控制T1的那个与门就应该有输出高电平的情况(使T1导通),但且不说“地址/数据”端此时不用(因为这时P0是作为普通IO,不是外扩存储器的情况),“控制”信号那也得是1吧,那这样的话MUX不就被控制把T2栅极连接到反相器的输出端了吗?但是作为普通IO口用时MUX不应该是一直使T2与Q非连起来吗?
我表达能力有限,不知道说的清楚不清楚,可能是我哪个地方理解错了,欢迎大家来纠正讨论!

网友A:
p0口作为输入口使用时,要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口作为输入口使用时,要外接上拉电阻。

谢谢!想明白了,是缺个上拉电阻。

网友A:
为什么要用p0口做I/O口呢?P1口不够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p0口做I/O口呢?P1口不够用了吗?

不是,我是在看别人的关于矩阵键盘的程序时,程序用的是反转扫描法,对IO口要先读后写然后又读,我就比较迷惑,对作为输入的设备写操作是什么样的。然后在论坛就看到很多关于IO读写的帖子,看到帖子的一些回复说这个IO口工作原理没搞懂的话51都不算入门,所以才发帖请教问题。这纯粹是学知识,不是端口不够用非要用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