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对tf卡的操作,有两个问题想问问:

楼主(2013-10-19):
想用单片机对tf卡的操作,有两个问题想问问:
1.选用什么单片机,
2.用单片机能不能对TF卡里的INI文件进行修改数据操作,谢谢

网友A:
1、什么单片机都可以
2、对INI文件进行操作,两种方法,第一种,直接操作物理扇区,第二种,通过文件系统